直插式三极管 场效应管 稳压管在电路板中如何区别

楼主(2011-01-12):
直插式
三极管
场效应管
稳压管在电路板中如何区别 各位前辈请指教 看的都一样的啊

网友:
三极管、场效应管、稳压管在电路中(在线)的话,很难测准,因为会受到外围电路的影响,最准确的方法还是要离线测。

网友:
带电好测一些,个元件通过的电压也就那几个,测一些关键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