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显存那买的啊?

楼主(2011-01-12):
你们的显存那买的啊?不是用的拆机的吗?

网友:
显存买的貌似很贵啊
15元一片
不划算啊

网友:
晕..........好像没有的卖....我们这也没的用...有好多都没修呢

网友:
我的爱机:联想T4900V想增加一块显卡,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都是拆机的吧

网友:
一般用拆机的,GDD3的HY跟奇梦达质量比三星好点!

网友:
淘宝 有10元的

网友:
从旧的显卡上面拆着用

网友:
可以把修不好的显卡上面的零件都拆下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