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面1/4处白屏,

楼主(2011-01-12):
我有一19联想的液晶显示器,显示器上面1/4处白屏,还能有点看得见画面,。换了液晶屏IC驱动芯片 NT71675FG-00053 后,还是老故障,难道是屏供电IC  AAT1168B的问题,请高手们告诉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是屏本身的故障啊,换IC没用的。

网友:
这是频自身的问题

网友:
不用换了 屏的问题

网友:
这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压屏的软排线试一下

网友:
问题在屏上面。你先托下屏显IC的锡试试,如果不行就得换屏的行列驱动IC了

网友:
屏的整列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