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不亮机求助,在线求助,不跑码了。

楼主(2011-01-12):
今天一师兄换神州原装主板电容后不亮机了,内存供电负载只有0。26了,内存供电是门电路加MOS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弄了

网友:
电容正负极换错没

网友:
检查是否多上或少上电容了

网友:
把他本来的电容换上去应该就会没事的

网友:
楼主都是正式维客了,不会只懂换电容这么简单的吧,内存电压不对就修内存供电呀,电容两脚有电压就应该是对的,如果是反装的话100%会爆掉,很明显的,不用想!!

网友:
一个电容换反了,在一个是内存pwm坏了,不知道你原来亮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原来就有问题的可能式大点。

网友:
看正负又没错;有没短线;场效应管又没坏的;插检测卡看跑码是多少

网友:
换内存供电MOS管子吧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

网友:
你原来换电容之前是否是好的?换完电容后如果电压正常不妨 清一下cmos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搞错啊。。你的师傅是那个啊。。。
谁跟你说门电路加MSO管这种方式来产生内存电压的啊。。。
把你师傅叫出来P一顿

网友:
控制内存供电的8脚管估计也挂了

网友:
内存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了,仔细查看焊脚附近会有惊喜```

网友:
正负是否接反,有没有把铜片搞坏跟旁边的小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反了不会出现不跑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那不是一个MOS管,但不知道怎么说,嘻嘻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一个哥们的,嘻嘻,想想有可能或者是让电容搞断线了,嘻嘻,去哪接一个2。5V了

网友:
楼主不行啊,门电路的作用是干什么的?能产生核心供电?还有就是你随便接个2.5v都就可以?谁教你的?照你这么想的话cpu核心干吗用ic和mos管和电感电容啥的...干脆用3.3v加两个电阻对地分压不就完了?内存核心偏低,检查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检查mos管d极是否有输入电压,控制级是否有控制电压。。。。。。有的话换mos管,没有换ic。。。还不行的话看看ic的工作条件,检查反馈电路以及过流保护电路的元器件有无损坏  ?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个主板电容就点不亮了,整了几次没整好,放了两个月吧,再整,只是换了个CPU,嘿!亮了,呵呵 ,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吧。

网友:
换电容前和换电容后比较故障一样吗,不一样 重新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