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花屏

楼主(2011-01-12):
中毒花屏,修了几台这样的问题,格盘才会好,有同仁知道 是什么毒吗,如何杀

网友:
不知道什么毒 但是可以在PE下用金山急救箱殺不否一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弄

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我电脑从来不装杀毒软件;

网友:
看毛片看多了吧 我的电脑也不装杀毒软件 一般不浏览不健康的网站就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PE都进不去哦

网友:
会不会是MBR相关的病毒?

网友:
进PE手动杀

网友:
中毒还会花屏,不会吧

网友:
对就是MBR病毒。重装系统还会中毒,用360急救箱就可以了

网友:
到百度收一下,不一定就格盘。

网友:
硬盘坏道吧?你试一下把硬盘拆掉再进pe是不是就能进去了?我前几天碰到过一插硬盘就破坏引导分区,还能导致不能从任何驱动器启动   。。拔掉它或者换硬盘就ok了。。

网友:
最后还是说服客户格盘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