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30 开机报: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 错误

楼主(2011-01-12):
开机显示HP LOGO开机界面直接进入:“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蓝底白字界面。无论怎么样敲也进不了系统。但是只要关机十几分钟、或半小时。偶尔能进入系统。现在只要关机。下次就不能进系统了。 在网上查了也有同样的帖子,但是都没看到解决方法,如有高手修过此类故障,求解答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这个是北桥松动了吗 高手解释下思路好吗

网友:
BIOS问题吧?感觉上是的,提示让你插入密码卡之类的东西才能进系统,或者BIOS放电看看

网友:
或者,再检查一下读卡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个dELL修显卡 机器修好后提示类似的故障 后来给客户报BIOS 结果 客户来了 直接在提示的时候输入 密码 进系统了 。。。。 狂汗!

网友:
这种故障好象是通病,
师傅们解答下嘛,没人回答,

网友:
的问题。DELL的我遇到过。修好了也报这错误,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