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的机器怎么处理才不会返修。

楼主(2011-01-12):
现在的显卡配置越来越高,发热量也越来越大,厂家为减少成本也不会用太好的散热器,所以大部分机器出保以后都会坏,修好以后一旦处理不好很快就会返修,要想不返修也有办法:

                   一、现在的显卡都是无铅的珠子,所以也要用无铅的珠子重置,缺点是镕点高,不容易化,做的过程中显卡也容易做坏,现在的显卡又这么贵,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用廉价的助焊膏,尽量做到一次成功。

                  二、用有铅的珠子置,熔点低,成功率高,但做完之后一定要把机器的风扇处理好,实在不行就直接改成常转,再就是把显卡上以前厂家装的导热胶片换成厚度差不多的子铜片,两面用少量的导热硅脂。

                 三、最近论坛里有很多人说像IBM T6系列显卡下边封黑胶的成功率都很低,其实也有很多方法,比如用熔胶剂,先放烤箱里烤等等,我是这样处理:先预热120度,再用无铅的温度加到235度,时间80秒,(注意一定要等到四周的胶都软了之后再取芯片,这样一般就不会掉点),我一般是在最后10再取,到现在为止做了40个台都没有掉点。然后把风枪调到250度,把芯片和主板上的黑胶一点一点的吹下来,置珠要用有铅的珠,无铅的珠很难化,往上做的时候用无铅的温度做。这样做我个人的经验是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九。

                以上只是个人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然后把风枪调到250度,把芯片和主板上的黑胶一点一点的吹下来,
这个楼主能说再明白点吗?我是用烙铁去,不过感觉挺费劲,有时还会掉点

网友:
用有铅,我觉得机器用不住,有改良的还是建议客户换改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风枪先吹胶,就不会掉点,再用烙铁洗。

网友:
你用的这个温度是在那个地方 是北方还是 南方! 如果天气不一样用的温度也会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了,回头碰到我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重新植珠罗  然后搞好散热呀  再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会儿  看能否保持在60-70度左右  可以的话一般在三月之内很少返修的吧  当然个别除外  再不行换改良的芯片呀

网友:
多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大部分换改良的都没问题

网友:
笔记本HPv3000,v2000的机器就是显卡散热厂家没设计好!我们把显卡上压个5毛硬币!返修的就少了!

网友:
下面的黑胶是够难弄的,,我做过几个,,成功率还50%拿倒是好拿,,就是拿下来,胶不好搞。

网友:
很好的经验之谈,值得学习与借鉴。

网友:
其实分两种,一种是ATI的,一般是虚焊,重做OK基本不会返修,
                     一种是NV的,一般是芯片坏了,换了也不会返修,
关键的一点是散热,一定要用导热硅胶片,接触好了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还加块铜片 稳固 防止虚焊。

网友:
呵呵  成功率是高  但是 返修率也高啦  反正不好处理 散热问题

网友:
显卡故障见意还是换了吧,,,现在的返修不好说,,有些客户太不讲道理了,,过保了也让你帮他修。。一不痛二不痒,最好是一次性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5毛的硬币就搞定了,我加的铜片,2元每片。以后我也用硬币,省钱。。。

网友:
我也觉得铜片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由其是HPV3000,DV2000等一系列机型,但现在听说还有加银片的,不知道多少钱一个?

网友:
我都是重新植有铅的球,BGA时间长点,加铜片改常转,没有什么返修,不用换显卡

网友:
我去的时候一般是255度  60秒左右 看看胶软了芯片动就取

网友:
ATI的芯片是不是容易挂掉温度高点就不行了

网友:
对,用无铅的一般不会返修,做法和有铅的一样

网友:
加铜片,改散热,加散热垫,叫客户不要玩大型游戏一般没事

网友:
现在的独显啊,厂家不想点实在的办法解决啊

网友:
铜片的效果没有导热垫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什么样的导热垫好?还有比子铜片效果好的?

网友:
我是加铜片改长转,加焊后也都还没出现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普通硅胶垫  他比铜片接触显卡的更严密  只是要注意厚度  太薄了还不如铜片 厚了又造成挤压

网友:
昨天我做了两个T61p的,结果一个没做好,郁闷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