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3A的开启条件正确吗?

楼主(2011-01-12):
1脚VTT1.2V,23脚VDD5V,10脚DVD1.2V。请问开启条件可以吗?

上述开启条件是我看PDF分析的,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还有SS脚的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6脚SS端0.19V,外接电容到地。VID条件正常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VID5 VID6的电压是1011011=1.3V。我判断是8803坏了,各位说呢。

网友:
压桥开机,测6脚SS端电压由0.19V变为2.5V!Vcore=1.30V.

网友:
楼主解释下6脚SS干什么用的,看样子和PG有关系,来个明确点的答案!

网友:
6脚应该是SOFT START,中文软启动。在不受外界拉低的情况下,此脚有由低到高的充电过程,在此脚拉低可以实现不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电源从哪来?没看见有电源给他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