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我所理解的COMS电路,请老大指点

楼主(2011-01-12):
有人说没画跳线,重新画了,标了顺序,各位看看怎样.

网友:
还有COMS跳线没有画出来噢!

网友:
还有一路是去IO的!

网友:
还有滤波电容,电感

网友:
重新整理了下,大大们看如何

网友:
自已先评价下,多了几个剪头,三态稳压管那个电容不是谐振电容,又弄错了,呵呵

网友:
陈大哥,,看你的图上什么都没少,,就少CMOS跳线了,,三针跳线的位置是在你图上的CMOS电池通过电阻连接二极管到跳线的第一针,,第二针进南桥,,第三针接地啊,,怎么没有补上去???补上去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所以就不用说了,,三针跳线放电,,应该是放南桥里的电,,不是电池的电。。跳线帽插在1-2才正确吧,,2-3应该就是给南桥接地放电了

网友:
就是少跳线,开机针这样画应该是5V了,而且这样3端稳压器在没接市电都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