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mcp61pm2ma只走C1

楼主(2011-01-12):
客户拿来4块丽台mcp61pm2ma 接手一试只跑C1  先试内存,有两块报警,有两块不报,  换内存试过,不行,  主板拱电一切正常,考虑刷BIOS 刷过之后,好了,好高兴 ,晕倒的是放了两分钟才试,不过了,我晕倒,   把BIOS换到其它板,不行,我倒,,,,,最后一招,焊桥,这回行了,   不想,一试,  不行。。。我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指点下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一下啊?

网友:
应该还是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换过不行就要考虑加焊桥了

网友:
用洗板水刷一下内存槽试试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槽,氧化也会引起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