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完码但不显示

楼主(2011-01-12):
有一片945板。代码全部跑完了。就是不显。显示器的灯由黄变绿。不显。。。
查接口1,2,3对地数值为75,会不会是北桥虚焊

网友:
显示器没有问题吧?

网友:
绝对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用独立的显卡试一试.

网友:
如果是NV主板,一定是桥的事情了
INTEL的坏的不多,你测量下那两个管子,5个脚,小小的,,场行后面的

网友(点评):
楼主是945的板哦

网友:
打一下vga13,134脚的行场信号有没有?显示电路中有没有门电路啥的,检查一下。。。接独显看看。。

网友:
3基色只量阻值不够,用示波器打3基色的波形。如没有。 先刷个BIOS。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量VGA三基色的三个脚,水平和垂直信号及地址时钟和地址数据总共7根线的二极体值。其中三基色3个值差不多。其他两对的差不多。如果OK,则是北桥,如果差异大先量它们相关元件,元件没问题,才看北桥。

网友:
先测VGA接口1-3{三基色}  12-15 对地阻值 如正常刷BIOS 或NB

网友:
先刷个BIOS再看吧   从简单的弄起不

网友:
加了个独显可以显示。应该是北桥集显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VGA接口电路

网友:
我今天还修个顶星780g的独显集不显的主板,14脚1000多欧,13脚无穷大。。后来跑线路到一个五pin的门电路,看了一下属性,双进高却出低。。换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