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精英 p4m800pro-m 内存电压跳变开不了机

楼主(2011-01-12):
此主板可支持 DDR1各DDR2内存,插DDR2的内存不能开机 内存电压1.8V   2.13 V跳变,2.13 电压高的时候风扇转速快,插DDR1的内存有时能开机,不插内存条时电压2.5V  2.8V 跳变,我是新手,请教高手 。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MOS管 不良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那块的元件,MOS管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下场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否跳变,如果有找控制芯片,如果控制不变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控制芯片的BOOT脚电压也跳变 ,高的时候13.8V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