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M 不触发,大侠讨论看看

楼主(2011-01-12):
ASUS F5M 机器,待机无3,5电压,待机电流0.026,AMD的CPU,按开机3,5伏有了,CPU电压(MAX 8760)0.96,其他电压都有,电流跳到0.8多就不动了,怀疑不是北桥,就是CPU问题,哪位大侠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案例,探讨探讨。。。

网友:
检查bios电池,如果是单桥加焊下。

网友:
AMD的U还不会测试,换个试试~有高手知道A的U复位产生以后应该要测试什么信号吗?

网友:
NF-G6100-N-A2和NF-430-N-A3这两个分别是南北桥芯片吗

网友(点评):
对的 6100 是北桥 430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NF-G6100-N-A2和NF-430-N-A3这两个分别是南北桥芯片吗?BIOS电池有2.8伏电压

网友:
像是内存不过。 AMD的你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那不是内存时,电流还是0.8吗?LZ可以参考,上不上内存来得知跑到哪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打错了,我是指在不上内存的时候呢

网友:
因为amd的cpu是管理内存的,不是北桥管理的,

网友:
这个板有通病,北桥散热不好。。

网友:
我之前做过一个显卡后就好了  也是上不上内存电流相同  和你的类似  我也没检测  按通病修的    加焊后解决  希望不会误导你

网友:
非常感谢这么多大侠,不上内存电流一样跳到0.8 1.0,到1.0左右,又跳回0.8

网友:
后面加焊了北桥,OK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种机器加焊保不久的/

网友:
加焊6100一般都会好的,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