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芯片GF-GO7400T-N-A3

楼主(2011-01-12):
买了两个GF-GO7400T-N-A3显卡芯片!一个电阻有差异!如图!好的阻止不是1而是1000多一点    下面是怀疑有问题的!高手看一下!随便有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芯片好坏怎么辨别!我一般我就测电阻没有短路的就当好的用!

网友:
我做的图片上传上去看不清了!郁闷!就是这个芯片的画黑线的那个电容!左红右黑阻值正常
而右红左黑的时候阻值为1不正常!我测试主板上好的不是1而是1006的!这难道是芯片换了吗!

网友:
这芯片划痕很重啊,不是原装货啊

网友:
这是打磨的改良版哦好像,假的,水货,山寨

网友:
我有事测量电容的时候 也不是1 可是 那个位置的电容都是这样 当都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最后就只有一种能 那就是 引脚处打磨了 导致数据有误。

网友:
怎么看芯片都像打磨过的呢

网友:
这不是全新的芯片吧,最好退给卖家!

网友:
这芯片打磨的太明显了

网友:
见意楼主还是问问商家是怎么回事,,,看表面好像是旧的或是放置没有正确。。这个东东太贵了,,,楼主小心为好。。

网友:
你这个怎么可能是全新 改良嘛  芯片都变色了   不知道做BGA多少次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火眼金睛,应该是假的啊

网友:
翻新的芯片吧。好的芯片上面的字洗不掉的。

网友:
假货打磨的太没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