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500 电压上去一会又掉下来

楼主(2011-01-12):
裸板静态电压0.07V 应该属于正常
不过触发之后电压从0.1v→0.3v→0.51v过3秒左右变0.3v→0.1v→0.5v 就这样不停的跳变
cpuvcc1.48 复位1.05 时钟0.4
各位高手帮帮忙·在线等
cpu

网友:
你这个机器,应该是没有读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压出来了么? 这样应该有的电压没出来,或后记短路,仔细测下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电压不稳定 我怀疑是超级IO的问题 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内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有短路发生了

网友:
看看内存哪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