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12):
我最近修了一台23液晶电视.客户在我这里返修两次了,在我这里把它调到显示器,试机一天都没有问题.但是客户接上电视时,能开几分钟.再开一下机就会出现闪一下就来..客户机了驱动板和高压板都在我这里的换的.不知什么原因.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能与电视有关

网友:
你测过灯管不咯,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你换的是电视板吗?, TV .AV你试过吗?程序不对或者板不兼容, 之前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VGA正常,TV.VA图像闪

网友(2011-03-03):
我遇到各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