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显存可以换到显卡上吗

楼主(2011-01-12):
内存条上的显存可以换到显卡上使用吗?

网友:
当然 不能 了

网友:
速度不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不匹配

网友:
里面的程序都不同啊,当然不可以。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位数,容量,相同就可以上,但内存速度上跟不上显卡,降频估计可以,我用16位内存颗粒换到16位显卡颗粒上成功过,但显卡速度太快了,内存颗粒会跟不上,紧急时候可以用用

网友:
還是可以的
很多卡都是改的
16BIT 用的比較多

网友:
地址不一样应该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