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主板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11-01-12):
刚才送来一块捷波的940主板型号是K9N7G-R2,开机5秒后掉电,诊断卡也能跑码,把CPU供电拔掉就没事啦,测量场管和电容也没有短路的,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送你两个字,做桥。

网友:
CPU供电可能不足,或者温度太高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别动不动就干桥,先把CPU供电电源主IC换了在说,这一般是CPU电源供电主IC坏了或虚焊了。

网友:
先简单的   CPU供电这部分  实在不行在干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种问题,一般和桥有关系吗,是独立的桥

网友:
是桥虚焊的引起的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电路  看看应该是CPU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
是什么脚座的。看看脚座再看CPU供电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技嘉的,加焊桥ok了。。。。先换场效应管和控制ic看看。。。

网友:
捷波的板 用华邦 8330X 比较多,围着查吧

网友:
祥细检查CPU的供电,用示波器量各箱供电的波形是否一致,再量一下各箱供电的次控IC阻值是否一致,以上都OK再量一下总线

网友:
直接干北桥,有经验的都会这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了两三次了,是换一个还是重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他什么都没描述,电压什么都没测。
不要那么冲动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一单一模一样的,把CPU周围清洁干净就好了。半年了没回来。

网友:
先弄弄干净换个大点的电源试试看啊,别上来就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