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找资料解决:今天画了一天intel上电时序图,请大家批评批评

楼主(2011-01-12):
本来想问下大家是先有内存供电再有桥供电对不对的,结果大家都没回答,算了,结了吧

网友:
没标顺序。哈哈。。

网友:
是的,弄得有点乱,画了一天了,因为好多教程讲开机上电从ATX电源送电后面就直接讲VTT电压了,内存供电和桥供电的PG没讲过,不大明白,还有是不是每一个供电正常后都要送一个PG给南桥,还请会的师兄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很粗略的一个图

网友:
大师们指导下啊

网友:
你的手活很好,就是具体的控制好像不太明晰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这样的时序,一搜就一大堆,其实最重要的是理解,做到心中有时序,测量有顺序,再多修板子积累些经验,大部份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不是那么死板的,真的。而且没必要搞成画图比赛吧。

网友:
我不是搞画图比赛啊,我是有些地方不懂,提问的,可是大家都没看我提问的了

网友:
受用了,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画的是INTEL原装板的上电时序那么就错了。原装板开关针是进南桥的。而不是进IO。INTEL原装板上电时序图如下:

网友:
那个I/O直接连cpu座那根是什么线那

网友(2011-02-21):
主板方面,有的厂家设计先有内存。后有桥供电,有的厂家反之。所以这2个时序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