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 965GM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1-01-12):
dell1310 965gm,外接显示,由于没有测出明显不正常的地方,换北桥,也是一样子,屏线没有问题,求助

网友:
lcdvdd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好像是显卡问题。外接可以,笔记本就不亮

网友:
LVDS部分问题   一般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把灯管高亮试试

网友:
仔细看一下屏幕 是暗屏还是一点图像都没有,
查主板屏线接口。有几个电压。LCDVCC3.3v   高压条供电5V或者19V,高压开启信号3.3V

网友:
屏线接口。正常不。看看是不是暗屏打下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