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神舟W735T不上电

楼主(2011-01-12):
有一个神舟的主板插电源没反应,看下外观PQ33,跟PQ35撞掉件了,焊盘也掉了,找了两个管子按照电路图换上去还是现象不变,不知道怎么下手开始修呢。请高手指点一下啊。电路图也是在这下的。

网友:
充电IC 594 是没有参与触发的。这个不影响加电    量些其他的数据出来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