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690 不进系统

楼主(2011-01-12):
acer 3690,943GL北桥,原始故障,南桥,网卡,声卡短路,换后不触发,又换了io才开机,现在能认到硬盘,不进系统,换过硬盘试了,单独用光驱也不进PE,再换南桥也是不行,求助

网友:
把内存换一根试试   不行换北桥

网友:
在 CMOS里面能抓到硬盘参数吗

网友:
测下硬盘阻值看看是否与南桥连接,再者就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