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我的SL400机器 进水了 独立显卡的 现在换板了 在TAOBAO上买了一个拆机的板 回来换上后暗屏 我的机器是LED的屏 卖家原来的板子上的是LCD的屏 说是可以改的 但不知道怎么改?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感谢了 急
暗屏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高压不用换也可以亮,至于屏好像和lcd不通用,需要换屏的。

网友:
你想差一下 供电再说

网友:
TAOBAO上卖板子的人说可以改的

网友:
供电正常的 20V 3.3都有 换另外一台SL400 LCD屏的就可以亮

网友:
终于搞定了 原来LED的屏需要两个3.3V

网友:
wo697521
的帖子
已经搞好了 不需要换屏的

网友:
需要加升压电路的。有的还要另加控制管子。

网友:
怎么改的,楼主说一下,大家都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的保险是不是坏了,保险旁边的电容也好坏

网友:
LED和LCD的背光亮度控制是不一样的,,,需要两组控制电压来开启和关断背光。。

网友:
我刚修过一个类似,屏音,LED改CD必须换屏,而且高压板,我用的是通用5V改的,在主板上看了个5V,和开启信号,、!20V改问题一样,还是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