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v 超级求助

楼主(2011-01-12):
本本用电池有时候不开机 能续航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进系统显示电池电量为0% 但是单独用电池可以用 只是用电池不开机。

网友:
有时候检测100% 关机后在用电池就能开机了 这是电池本身的故障吗

网友:
电池检测有时候45%  关机用电池也能开机 没人回答只能自己回答了

网友:
电池借口也清理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试试机吧

网友:
反复开机3次 显示电池电量0% 100% 45%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现在反复开机都是45% 插适配器能充电

网友:
查一下电池口到ec的SM BUS总线。看是否有杂波或者漏电,

按照你说的,电池45%能开机。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没有可以更换的电池来换比较郁闷

网友:
我又发现一个现象 开关在用电池的情况下 连续反复按几次电池就不能开机了 用适配器进系统电池检测就是0%了

网友:
报个电池损坏  把问题留给客户算了   没电池替换  没元件替换  测起来费劲的很

网友:
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的经过我反复的测试发现在用电池开机的时候 如果反复按开关就会开不起来 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响应时间比适配器长 这样在按第2次开关键就开不起来了用适配器开机进去电池电量就是0%用一短时间又显示电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