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Ck 主板只能用MX400显卡

楼主(2011-01-12):
一块Intel D865PCk 主板,现出现只能用MX400显卡,我装MX440 FX5200等显卡都不能显示图像,诊断卡显示D3  ,装MX400显卡可以显示,可以进系统,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重点检查哪几个地方啊?

网友:
放一下电,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看看AGP的供电怎么样

网友:
AGP槽子。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洗洗槽子

网友:
查AGP插槽的A3脚,这个脚是4X和8X显卡识别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