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屏求助,各位给我出点意见啊

楼主(2011-01-12):
一不小心把人家一个测试的屏搞坏了,现在出现亮屏,LED灯管都是亮的。就是没字符显示,屏线是好的并换过。没修这液晶屏不晓得怎么去修,初步量了量,检查下外观没发现哪有不良,上面有个IC OTC3101A-HF141 ,希望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意见,不然要我赔,好几百大洋就没了,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求助

网友:
检查一下屏的供电,一般都是测保险有没有烧掉,如果不是保险的问题,只能给那些专业修屏的去修。

网友:
刷下屏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很可能是屏内部坏了那样就麻烦了

网友:
你是怎么搞坏的说说

网友:
供电有吗?

网友:
这个就是没信号,看看后面的屏线,你这个就跟没接连接屏的线一样。只有背光!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换屏解决的

网友:
我晕,。屏保险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