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板IC引脚定义问题

楼主(2011-01-12):
ACER一体板,17寸,有12V 5V输出,高压板点灯管亮2秒即灭,判断高压板电压保护。背面有IC  0Z9RRAG 8脚的开关管,正面高压板处有2个8脚 9960D,不清楚引脚定义,我是新手,该如何查或什么IC能替换,谢谢

网友:
直接换了通用的就行了

网友:
先加焊下高压线圈 。。。

网友:
上网搜PDF资料。

网友:
是啊,先在网上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