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各位大哥,救救我的 U盘吧,量产错误后,不 认盘了

楼主(2011-01-12):
我 是 新手,各位大哥,帮帮我 解决啊 。我 的 主控芯片是 CNipsbank CBM2091
芯片

网友:
短接法怎么接,或者还有不别的 方法吗 ,量产失败后就 成这样了 ?插入电脑不认,提示要装驱动,但是找不到驱动,用软件来测也找不见芯片型号,短接法我也用了 不认

网友:
不知道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