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电源求助了

楼主(2011-01-12):
有多台FSP280电源,用的KA3511芯片,故障现象都是绿线和紫线5V电源正常,就是不能开机,短接绿线到地也开不了。检测发现KA3511供电只有11.43V, 但资料介绍KA3511供电需要14~30V,看来供电不够,换了相关电容、1H0165、整流管、光耦、TL431及脱开KA3511供电所有负载,只留整流管和滤波电容电压也只有12.42V.高手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故障。谢谢啦!相关图纸如下

网友(点评):
先说说,短接风扇是动都没动吗?

网友:
另外图纸上的KA3511是22脚的,但实物却是24脚的。

网友:
更换KA3511试试,辅助电源还有故障。

网友:
查下功率管的启动电阻

网友:
感谢回答,只有找到KA3511换了再试。

网友:
真是怪了啊,这个电源今天莫名其妙的好了,再测KA3511的供电脚为17.65V,待机状态还是11.43V。

网友:
哈,是不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