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路大电流的困惑..

楼主(2011-01-12):
  今天一同行拿来一快华擎945主板,说让我帮他看看。。。拿过手以后测cpu及其他供电无短路后上u上电,发现复位灯不亮,第一反应就是测了下主复位电压为0v,测了下cpu核心0v,然后又测了下cpu参考、南北桥、内存核心、内存vtt均是正常的。测了下cpu核心的上管有12v输入,没有控制电压,下管控制11v多,应该是完全与地导通的状态。。。一看ic是6714d,好像有点脏,刷了下灰尘顺便给其加了下焊。。然后上电还是一样。刚好有块料板上有这个ic,换过来试试。。(这个ic挺贵的,去发货的话就不值得了)换好以后家电顺利跑吗了,而且也显示正常了。。过了一下突然听到cpu核心电路发出叽叽的电流声,我正在听呢,突然掉电了,再触发,又没有核心了。接着又触发了几次有时有核心,有时没。。。一端有的时候叽叽的响...客户说了,比较急的,他还坐在那等。。我以前也没修过类似的故障...我想声音应该是电感发出来的,(不知道它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我认为是电感不良。客户坐那,我也不好意思上网看看大家是怎么修此类故障的)接下来开始动手了,首先开始换供电的管子和电感,一项一项的换,换完四项还是一样。。。郁闷。。。接着把cpu滤波电容也全部换了还是一样。。。这时候客户说我在家都听到唧唧响还以为是硬盘呢,原来不是。。我这时候也不知道咋整了,就把他原来的ic换回去,也有核心供电了。但是同样的唧唧叫,而且电感非常的烫,过一会ic就保护了。。。到这时候我只好跟客户说,你明天再来拿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修了...兄弟们修过的,请指教。。。

网友:
十分关注,如果电压IC,子IC,电容电感,上下管全换了还是这样保护,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郁闷啊,这几天尽tm碰到难修的。。。

网友:
U供电都换玩了,电流这么大,会不会是北桥虚焊,或者北桥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应该查看下这个供电IC的PDF,看下周围小元件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电流过大保护。查一下电源IC的ISEN线路。还有就是反馈线路。先看一下电源IC的PDF图。再去跑跑线路。有可能是分压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先把电源芯片的小电容换了

网友:
那小子今天过来拿回去了,因为客户催的比较急换g41了。收客户350块,那小子又挣了60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键过了

网友:
反馈脚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