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装的是VISTA坏了,现在想安装XP,怎么装。。。。

楼主(2011-01-12):
买了一张碟,电脑公司的最新Ghost,安装完了100%,重启后,到光驱,选择硬盘启动后就黑屏,到PE安装也是一样,咋回事呀,请高手看看。。。(U盘换其他的XP版本也一样硬盘扫过,没问题)试了几次也不行,郁闷中。。。。
黑屏
电脑
硬盘

网友:
用安装版看看,很可能和硬盘有关系

网友:
重新分区 再装 检测下硬盘。低格 屏蔽坏道 会干的话也搞一下。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进CMOS 改硬盘模式为IDE试试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一下,把sata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