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后关显示器关不掉

楼主(2011-01-12):
主机刚换过电源后开机正常,就是关显示器关不掉。那位大侠说说是主板那个地方坏了。确定是主板问题,因为拔下显示器数据线后可以正常关显示器。郁闷中。。。。。

网友:
具体什么现象?????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是开机之后关不上显示器。没见过这种现象呢。郁闷了。

网友:
用别的主机试一下,是不是显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