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分析一下联想公共点B+电路设计

楼主(2011-01-12):
           联想笔记本像C46系列 昭阳125 150 的B+电压产生,有个电路就是电压从适配器出来,经过一个二极管,再经过几个并联的电阻,到一个三个脚的MOS后就直接成了B+电压,(B+是公共点电压)不知道这个电路时起什么作用,既然这样子都产生B+电压,为什么还要设计隔离保护电路去产生B+电压,其他品牌的笔记本都没有这个电路,这进水机器就是B+电压老是跳变。求高手指正啊!

网友:
仁宝设计。你在论坛搜索下 点火回路的帖子。对你应该会有帮助的

网友:
点火回路,用于监控后级短路,如有后级短路,切断线性电压从而实现整机断电保护

网友:
是隔离电路

网友:
搜一下点火回路你就知道了

网友:
点火电路,预供电设计,仁宝的特点哦。

网友:
经过保险,二极管,并联的电阻是限流侦测保护的,ibm不也是这样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