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两块高压板要同时使用

楼主(2011-01-12):
5、2011年1月12日
HTC19W显示器,闪黑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典型的高压板故障,此显示器修过以前坏的是电源板上的RC电容同时也动过高压板上的两个 4606的双场管和TL494C芯片,拆开后测得12V及5V电都有,只是到高压板上的电在13V到15V之间变化,量了量两个4606阻值正常,加焊4606及TL494问题依旧,也懒得多查就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上去,问题解决了屏也亮了,由于通用板装上去不太合适灯管的线不好接,于是就重新查起高压板,先换了两个4606的管子,这时重新接好屏加电居然亮了,狂喜!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螺丝也装完了,再上电却还是闪黑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晕死,立马拆开仔细查了查也查不出个什么来,接上通用高压板一切正常,只是有个奇怪的现像我不能理解:只要接上通用高压板,原来的高压线路就正常屏也可以点亮,甚至通用高压板只接上VIN 和GND都可以用原来的高压板点亮屏,也就是必须两个高压线路要同时存在。由于本人技术水平有限希望大家给解释一下哈……

网友:
测一下给高压供电的电容有没有问题。你两个高压一起用会不会就是因为加一高压板上的电容和原来的板的电容并联了。

网友:
相连电容全换,还有二极管都换,估计有漏电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灯管的老化问题,必须全部换新,才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还不如换通用高压板方便呢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电压跳变,是电容或者二极管有问题的。 当然直接换高压条更方便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换过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灯管没问题呀,有问题的话,换通用高压板也不可能好呀

网友:
TL494
把它换了 看看

网友:
我用双高压该国明基17寸的,但是用了几小时马上烧了。经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电压跳变 一般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 把12V线路上的换掉看看   通用高压条能亮 灯管没问题的

网友:
电容换过没用,现在就两个高压板同时用着呢,但是搞不明白是什么原理了

网友:
明显是一楼说对了撒,电源板12V电容的问题,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原来的4606都没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电容换了也是一样呀,可为什么只要接上通用的板就可以了呢,搞不懂了

网友:
若是電壓一直跳動在 13~15V 之間,跟電容基本上一點關係多沒有

是電源管理IC or 電源管理電晶體~所造成的問題

网友:
维修的第一步应该先从供电开始  不然你搞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

网友:
供电跳变,高压是不稳定的,,首先把供电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我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给断开拆光换个通用的高压条上去就好了,接VIN GND  ON/OFF三根线就好,只是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接上通用的高压条,反而原高压线路却可以正常使用了,通用的高压条这时候又是起到个什么作用呢?

网友:
查供电的方面

网友:
按键面板会不在装上的时候短路了,跟壳接触到了............

网友:
并了通用高压条 相当多加了个滤波电容上去 你把原来的电容加大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压板上没几个电解电容呀,其它的贴片电容也不好动呀

网友:
一闪一闪是保护

网友:
灯管问题,建议排除,我手上也有一台HP

网友:
回复 网友F:

换高压条就好,怎么会是灯管问题呢

网友:
通用高压条没保护

网友:
把12V/5V的供电电容先换了,也许会有新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都换了,一样的

网友:
解除保护.TL494的2脚接10K电阻到12V电源端.

网友:
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