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好改吗,请讲一下注意事项

楼主(2011-01-12):
请问通用驱动板好改吗,应该注意那些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通用板很好改的。只要注意一下。供电一般为5V . 12V(可以不接). ON .  ADJ(可以不接)就可以了。别的就是固定上的问题了。接好线装好机刷一下程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