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12):
一台台式电脑插电自动开机,系统换过, BIOS里也设置过,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自动开机没关系,关键是能否正常关机,如能,不用管,不能就检测触发电路

网友:
看看CMOS跳线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
恢复一下BIOS。如果不行就换电源试一下。再不行就是主板故障了。

网友:
你把电脑正常关机你在把电拔了再通电试一下有可能就不出现你说的问题了,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操作不对,正常关机以后就不会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能正常关机  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 品牌机子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
维修经验在哪里....
正常关机后再看看

网友:
正常关机还是不行的话就查查IO。。

网友:
进系统之后关机,还会自动开机吗?如果还是自动开机的话查一下绿线到IO的线路,重点查三极管。当然IO在开机的时候发出的PSON#有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南桥的S3一直都是低电平,这样的话就只能干南桥了。

网友:
主板故障吧

网友:
短接触发排针能正关机的话就是正常的,不能关的话从atx14脚往回跑线路。。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短接能正常关机就是正常的。 不行的话, 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