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索尼S600 不能开机

楼主(2011-01-12):
我手上有台索尼S600, 不能正常开机,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装上电池开机,如果是在浏览状态,则完全正常,但是如果调到拍照或摄像状态,屏幕有显示一下(同时也有开机音),然后镜头盖打开,镜头正准备伸出时,就会断电,镜头也停在那里,电池肯定是有电的,新的2500毫安的品胜充电电池(原有的2双2300毫安的电池也是一样)。
今天把它拆开来,清理镜头鏠里,也没有什么异物,奇妙的是,我在拆开前后盖的情况下,把电池装上,开机,镜头伸缩自如,并没有断电情况发生,很是兴奋了一下,以为是什么地方挡着镜头的运作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拍照,摄像均正常,于是把前盖装上,结果杯具的发现,又恢复成开始的状况了,又是镜头盖一打开,镜头刚伸出一点或干脆没伸出来就停在那儿断电了,反复试都是这样,郁闷!!!!于是又拆掉前盖,再试,发现也不行了,以为是自己什么地方搞坏了,正在想着,结果就正常了,我只是换了一下拿相机的方向而已,就OK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求高人或有类似经验的师傅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索尼相机

网友:
不准装前盖,还有这种情况,真是奇怪!手被电几次了,苦!!!!

网友:
电几次闪光电路挂了吧开机伸一半关机是因为电压不够先换南孚试下

网友:
我有换南孚,一样不行
现在奇怪的是,同样电池,拆下前盖,就可以开关自如,拍照摄像正常,但装上前盖就一定不行,怪呀!希望有高人指点,如果我自己搞好了,也一定把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仔细检查镜头排线1!

网友:
很明显的镜头前盖卡死..你将前盖拿出来,用手拨,看是否灵活.还有,前盖的滑槽是否有异物,,还有,,使前盖打开的斜棍是否不平滑...

网友:
多谢两位版主大大回复!
1、镜头排线在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只要不上前盖,就很大机会完全正常
2、我这里说的拿掉前盖指的是相机整个的前面板盖,镜头前的遮尘盖是灵活的,里面的滑槽内也没有脏东西,镜头我之前也清理了的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
在浏览状态下,开机,操作都完全正常,但就在这正常的状态下,只要拨到拍照或摄像状态,就会马上断电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在正常的浏览状态下,拨到拍照或摄像状态时那一瞬间,好像闪光灯的充电灯闪了一下就断电了,我在想平常用闪光灯就非常少,能不能把闪光灯的那个大电容断开,会不会就不给闪光灯充电了,会不会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会断电)?

网友:
那叫前壳..不叫前盖,,所以我误解你意思了,抱歉...S600...装上前壳容易造成不开机..其实也很简单.重点检查上壳的时候有没有压到那里,是否接触到电路.可以尝试贴一层透明胶在前壳,,再装,排除接触到电路的可能,然后检查压到主板那里,可能有大IC虚焊...

网友:
非常感谢合成科技版主的耐心解答,现在发现前壳拆掉也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的,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此款相机有此通病,是主板损坏了,更换需要很多银子,汗!!!!经他提醒我才想起,之前能拍照时也偶尔会出现拍照、预览错乱的现象(拨到回放状态,结果屏幕闪一下就回到了拍照状态。或是拨到拍照状态,按下快门就回到预览状态),这可能就是主板损坏的前兆吧--程序错乱!很多索尼相机的用户都碰到了相同的情况。
现在这相机我准备作最后的努力,有空拿到索尼维修中心让他们看看,如果不能修或费用太高,我就准备把闪光灯的大电容给拆掉,因为我特别注意到,我拨到回放状态是可以正常开机并正常操作的,但在此时一旦拨到拍摄状态,会打开镜头盖并且镜头会准备向前伸,同时能听到镜头马达正常工作的声音,但就在此时,他的闪光灯充电指示桔色灯一闪,就停了,屏幕关闭,镜头盖和镜头也停在这里,没有反应了!(这里有个细节,让我非常怀疑这个闪光灯有问题:1、在停止工作之前,镜头伸缩的长度不一定是一致的,即:有时会伸多一点才停,有时会刚准备伸就停,但停的时候闪光灯的桔色充电指示灯是一定会亮一下的!2、此相机使用的非常小心,并且使用次数也不太多,可以排除碰撞、暴力使用所造成的损坏的可能性!3、之前我用的新电池到后来就越来越不经用,所以又买了更大容量的新电池,刚买新电池时用的就好些<但也非常不经用,最早2300mah不闪光可以拍380张,后来用新2500mah只能拍70张>,到现在新电池都很难能开机)
如果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会回来给大大和迅友们报告的!
再次感谢迅维网的版主大大们的热心!再次感谢合成科技!

网友:
SONY S600的机器.通病是电源管理IC坏,但这个IC不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