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 4000+不跑码 5000+可以正常使用 查哪里

楼主(2011-01-12):
昂达 N68   客户原来的4000+不跑码  换了5000+的可以正常使用 无任何问题  但是4000+上到别的机子上 可以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兼容的问题一般不用管的,直接换,不过原来4000+可以正常使用,后来才出的问题的话,那就麻烦了,很难查

网友:
是原来可以使用的   后面不跑码了  如果上5000+开机 刷BIOS 会不会有用

网友:
如果时候BGA座子,我觉得是座子问题

网友:
和客户说cpu坏了,让其换cpu。。。

网友:
我也感觉可能是座子问题
多换几次 看看有没有5000也不好用的时候 或者4000好用的时候

散热器每个u设2种压力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吧,查一下vid组合,识别不到4000+的电压。

网友:
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