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键盘失灵

楼主(2011-01-12):
一款945GC-M2主板 每天第一次开机 进系统键盘就失灵 但是可以进BIOS

网友:
第一次失灵,那 第二次呢?

网友:
主板图片

这是主板图片

网友:
你是张伟国还是刘伟国啊,呵呵,加焊下IO试试吧,或者把排容摘了看看啊,在BIOS里没问题你是不是最起码把系统排除一下啊

网友:
我遇到过,但都是老主板了,换了个键盘鼠标口就好了,多是插口松动引起的。

网友:
IO或ps2口排除一下

网友:
以前自己亲自试过一回,那时也不理解,怎么BIOS下好用,进系统后不能用呢。后来才明白:原来是IO没有同一型号的后缀,同样是IT8718F-S,但是后缀不同,所以BIOS下好用,进系统后不能用。

网友:
我遇到过 进系统 键盘失灵 是 系统的毛病,,,用U口 都不行!

网友:
先看看PS-2连的元件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是I/O的问题。建议换同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本人也遇见过!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见过这个现象同,因为他电脑上装了个优化大师。优化过程序了所以才加载不上键盘的。我重装了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换键盘试试 圆空的换USB的

网友:
同意上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