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个别键不能用是那个地方的事,给个意见

楼主(2011-01-12):
关于键盘个别键不通彻是那个地方的事,如果就这样扔啦怪可惜的,这一般是那个地方的毛病 我想修修因为坏键盘太多啦,都 是个别键不能用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拆开来。找一下没有起作用的几个键盘的的位置。然后顺着线跑,二极管测量通断。把断处接起来即可啦。

网友:
印刷线路有断点,用导电银漆修复效果最好

网友:
如果断一根线就会有几个键子不能用

网友:
我这儿也有几个这样的键盘,还有二个是新的,还没给代理商返过去呢

网友:
大多数键盘价格不是很贵,直接让客户更换新的就可以了。旧键盘还可以卖键帽。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有段线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有断路,测一下,修复就可以

网友:
拆下来,看那几个键,照着线路来,能接好就接,不行就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