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硬盘保护

楼主(2011-01-13):
1.在DOS下打上以下格式不准变空格就是空格,换行打回车
DEBUG
-F 200 F000 0
A
MOV AX,33D
MOV DX,220
MOV CX,2
MOV DX,80
INT 13
INT 3
-G=100
2.还原卡也称硬盘保护卡,学校等单位采用较多,可以保护硬盘数据不被恶意修改,删除。保护卡是一种硬件芯片,插在主板上与硬盘的MBR协同工作。在说明原理前,我想先提一种技术“BIOS映射地址搬移”。这种技术在前几年,大行其道,但均秘而不喧。诸位以前玩解密的时候可能都用过龚成宾的SIMU97吧。它能在只读的BIOS地址区实现写入,因而能拦截到CALL F000:EC59等调用。这种调用在以软盘为载体的加密方案中,有重要意义,后来为了躲过它,王江民没办法使用了UPD765。不过,根据我的分析UPD765读写软盘时照样可以拦截。刚才提的那种拦截方式的原理是这样的[跟踪所得],通过调用Int15h子功能,其他方法也可以,只要能切入保护模式,切入保护模式后,改掉BIOS所在段的段描述符。这种方法可以实现BIOS段的重定位,当然就可以让它可写入了。用Int13H读软盘时Int13H会调用F000:EC59,这是拦截Int13h 的一种高级手段。其实围绕硬盘保护的加密解密关键就看谁拦截的位置更底层。但对与硬盘保护卡来说,只要恢复Int13的BIOS级中断向量就够了。具体如何破解呢?找到Int13h的原始BIOS中断向量值,填入中断向量表。这样修改以后其他对Int13H 的钩子通常就被绕过了 [有些部份如果觉得简单请跳过看 ^_^]
下面是找Int13入口的方法,我常用的几种:
1。手工运行Debug,最好在纯DOS下:
  Debug
- a100
- xor ax,ax 注意: 前面要加上功能号以选择Int13H内部的流程,避免进入其他不经过原始入口的流程
- int 13
- int3
然后输入t回车,不断的重复,直到显示的地址形如 F000:xxxx。记下这一地址,按q 回车退出。 这里假设了第一个F000:xxxx就是要找的入口,实际上可以在第2,3,4,。。。。出现,要自己判断一下,通常认为就是第一个。
在(0:13H*4)=0:4cH 处填入这个地址。
例如得到的地址是F000:1234
运行debug
-e 0:4c 34 12 00 F0 =======>把得到的原始入口填入Int13H的中断向量表
-q
注意:
填的时候要仔细,填错的话会死机。有些经过针对性处理的机器,要进一步鉴别。如在Int13内部调    用Int1ch. 如果在trace过程中发现如下代码 CMP DL,80[意思是判断是否针对硬盘操作] ,可以尝试修改成不存在的硬盘号,比如改成CMP DL,FF。其他的都不要修改.试试    硬盘可写吗?如果可以的话就万事大吉了。另外,不能在Windows的虚拟DOS窗口中使用这种方法。如果在Windows的虚拟DOS窗口运行的话,请使用下一种方法。

2。Debug
- s F000:0 ffff 80 fa 80 强行搜索BIOS区,通过比较入口代码找到原始入口点
你可能会发现有好几处。根据我的多次破解经验,通常这个地址在F000:8000以后。试验一下: 如果U F000:xxxx地址后发现代码类似
    -u F000:xxxx
PUSHF
CMP DL,80
JZ ....
.
[有些不是这样,要注意鉴别。]
的话,填入向量表试试。通常破解就完成了。

我曾经发现经过以上中断还原后,仍不能写盘,或者死机的情况。经跟踪发现Int8H,Int 1CH,Int15H等向量对
Int13H进行了向量保护。解决办法:把Int8H,Int1cH,Int15H 也改会原始中断点(也是BIOS中断)。尝试写盘成功

如果想获得保护卡密码的话,可以参考以下步骤:
1。找到Int13h原始点设回中断向量表。
2。读出MBR
3,分析读出的MBR,找到密码算区和加密算法
4,推算出密码、

网友(2012-07-16):
-g=100好像没什么用,打到那里,没下文了。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