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完电容不亮了

楼主(2011-01-13):
一片好的技嘉主板有2个电容鼓了,亮,。换完后通电风扇就转,不跑码复位灯亮,电容是用936黑白光换的,后来检查IO坏了。936没接地线,大家的接了没有。分析是静电击穿了IO.

网友:
多谢提点,一直觉得电源没接地问题好多不过还没遇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说的正是我想说的,静电,这种故障最难查,我遇到过两次。

网友:
我都碰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了

网友:
都是静电搞的鬼!

网友:
这个很正常! 冬天了 静电超级注意啊!

网友:
静电其实是主板最大的杀手之一。

网友:
冬天是要注意静电,不过这也是维修行业大家都懂得的常识,只是应该大意了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好  我也遇到过  所以以后换电容时候 要小心  焊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短路  断路啊 虚焊神马的。要先测试好再上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