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fs550 的bios

楼主(2011-01-13):
开机之后跑E0 28 插上内存之后就跑E5 28 南北桥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有bios 的 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注意看看内存电压和两个数据地址信号,也会造成的.

网友:
内存电压 和 数据信号都正常啊 假负载上系统总线的两个点开机都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