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主板跑C1然后跑O3不过

楼主(2011-01-13):
七彩虹915主板跑C1然后跑O3不过,(之前我换了个PCI-E口附近的6.3V1000uF的电容,显卡也换了个16V470uF的电容)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那是不过内存。你可以换内存看一下,还不行的话,你就查内存供电 ,如果正常那就查北桥供电,还是不行 做北桥,还是不行换板  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我去试一下,希望能行

网友:
换多几次内存和U  不行刷BIOS  再不行NB

网友:
看内存那块的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吧,你量量内存,和北桥供电。打打对地阻止。

网友:
换CPU试试,反复跑那个吗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