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液晶显示器的触摸开关按键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1-13):
请问下:液晶显示器的触摸开关按键原理是什么?触摸开关如果坏了是维修还是整个更换呢?有谁能讲解下?

网友:
是触摸屏吧,是按压触摸屏使屏产生电压差来工作的,一般坏了只有整个触摸屏换,有些产品是触摸和显示两屏合一的,换这种屏就成本高了,有些产品是两屏分开的,坏哪个就换哪个。

网友:
对不起,我理解错了,你说的不是触摸屏,是触摸控制按钮,原理是轻触按压和热感应两种,一般坏了可以换的,费用不会太高,刚才我理解成触摸液晶屏,可以取代鼠标的那种。

网友:
直换,也就20-30一条

网友:
请问:哪里能买到这触摸开关按键????

网友:
淘宝上就有

网友:
我没找到,谁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