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没声音

楼主(2011-01-13):
半个月前借了一台v3000 没的声音,换个声卡芯片好了,但是现在又换了 连供放芯片都烧了 换了后还是认不道声卡,主板单桥 。
芯片

网友:
打下声卡到桥的数据线

网友:
6150这桥不好做,声卡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网卡倒会挂不上!也不能排除不是桥问题,不妨换个6150试下!

网友:
单桥应该不是G6150的,可以回焊一下单桥试试

网友:
6150芯片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不明白连两次烧芯片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麻烦,同意楼上的,两次都烧,应该是周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看下声卡供电 再测下到桥的线路

网友:
供电正常啊,没法了 !

网友:
v3000的单桥就不要修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V3000 单桥的。。重焊芯片后,上不了网。。网卡不接收数据包。。后来我换了芯片就OK了。所以你考虑一下芯片

网友:
单桥,桥的问题大点。声音,网卡,有问题基本上都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看一看那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声卡芯片没问题的话,查看哪有漏电短路不?重刷下BIOS看

网友:
上海宝宝
的帖子
对 供电异常 查下供电 不了咋会烧

网友:
像这种认不到声卡的一般只有桥和声卡,桥又是单的,应该概率大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