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驱动板问题,郁闷啊!

楼主(2011-01-13):
联想L151显示器,驱动板程序有问题打算换2025通用板,程序刷屏已OK,连接电源板时才发现,这个电源板只有3.3V  20V两路电压输出,MD真变态,量了其他地方有个5V,以为问题解决了,可连到驱动板转换管上电压马上拉低为3V左右,看来是功率不够,现在很迷茫想直接连20V到驱动板,又怕会烧板,难道还得换通用电源板?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你在外加一个这样的电路,估计费板上有料,12V转5V的,回复中有电路图,照着改就行了,希望可以解决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25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