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再买块4位诊断卡,谁帮我推荐一个好用的

楼主(2011-01-13):
多谢多谢

网友:
修主板的话有两位的够了,你要准确一点买中文指示的!链接就不发了,免得有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
我也想买个好用的诊断卡啊  我都坏2个了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个参考而已,买个两位的就可以了。。要求质量还可以的,不是乱跑吗的就行。。。关键是你能借鉴跑的吗能有维修的思路...再多高级的诊断卡都不会告诉你怎么维修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