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的代换原则

楼主(2011-01-13):
有块主板,能认到网卡和装上驱动,但是本地连接红xx。网线水晶头绝对是好的。一看是8100c的网卡,二话不说换了个,还是红xx。接着把那个防雷击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接下来又换了个网卡芯片,红xx消失了,就是找不到ip,设置固定ip后上不到网。ping路由也ping不到,索性又换了一个,还是红xx,又换了个认不到了。。。擦,郁闷啊。。外置网卡可以用的。。。换的都是8100c,第二行的字母没有去理会...不知道是不是不可以代换?兄弟们,有此心得的请指教。。。

网友:
可以换的啊,你的问题估计不是网卡,是南桥出了问题,还有,那个防雷击芯片,也叫数据汞,你见过坏这个的?至少我是没见过。。。反正网卡坏了也不见得他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换第二个的时候红xx没有了呢?

网友:
你换了那么多了  那肯定不住是网卡的问题了  查差外围电路 再严重的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其实是我的话换了一次不行的话 ,我就加独立网卡了 又不多少钱的!

网友:
呵呵,我只是好奇。。。机器拿来时候不跑吗,现在修好了。上不了网...随便修修,修不好也能收到钱。。。

网友:
这个我就说不好了,我一个板子,跟你一样,不过更严重,自动开机,集成网卡没用,换过也一样,声卡音量超小,到最后发展到独立网卡也没用的地步,加焊南桥OK了一天,第二天报废。彻底完蛋。

网友:
到bios里看一下,查一下供电和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