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兄弟7340硒鼓清零方法!

楼主(2011-01-13):
请教兄弟7340硒鼓清零方法!硒鼓使用到0%l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2140/2170/7020/7420/7820/2820/7340硒鼓加粉详图及清零方法
        兄弟TN2115/2125粉盒适合于以下兄弟商务激光打印机/传真机/一体机:
        Brother HL-2140/2170/2175
        Brother DCP-7030/7040/7045
        Brother MFC-7320/7340/7450/7840
       这些机器广泛运用于各种办公场所,其粉盒TN2115/2125,易,

兄弟HL-2140/2170;DCP-7030/7040/7045;MFC-7320/7340/7450/7820硒鼓装配图

兄弟TN2115/2125粉盒成品图
加粉详细步骤:
1、用螺丝刀拆下右支架上1个螺丝,并安图方法取下右支架(注意右支架上有2个塑料卡位,如图);并取下加粉圆盖;

2、用螺丝刀取下左边黑色挡板上3个螺丝(如图),取下黑色挡板,小心齿轮哦,齿轮位置如图所示;

3、用一字螺丝刀取下显影辊上卡簧,并取下显影辊驱动齿轮;

4、按如图方向转动显影辊白色支架,然后小心取下显影辊,小心不要碰到显影辊表面哦。

5、有软湿布清洁出粉刀碳粉,如果有碳粉结块在上面,一定要小心清除掉;清洁密封刮片上碳粉,密封刮片要求不能打拆,破裂,起皱,否则会造成打印漏粉;

6、清洁粉仓中废粉(粉仓中为废粉,不是余粉,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哦),一定要清理干净;
7、然后将后配件按装配图小心装好;
8、从加粉口加入新的碳粉即可。

开机情况下,取出粉仓或者硒鼓单元,平放在桌面上,在其右侧有一个小方块(见下图,粗箭头所指即是),此乃机关所在。

墨粉报警后该滑块肯定处于底部,现在用平头改锥小心深入滑块下面的缝隙中,试探着转动改锥,利用杠杆作用把该滑块撬动,慢慢凭感觉用力,你会听到嗒嗒的声音,滑块被举起。嗒嗒声中,最终滑块沿着弯曲箭头所示路径被推至顶端。
兄弟7010/7030/7420/7040/7340/7025/7220硒鼓寿命到清零
一、 MFC 7420/7220 ,DCP7010N/7025如何重设硒鼓计数器 1、要重置硒鼓计数器,请确保前盖打开,然后按控制面板上的Option(选项) 2 A,对于DCP系列机器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 请按▲键.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 B, 对于MFC系列的机器 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请按数字1.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 ( 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

网友:
多谢大哥的指教!不过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老兄,看不到也没关系,他的意思叫你把那粉盒清理干净,加上新碳粉,搞上复位器,就ok啦!

网友:
o 谢谢,我是想整理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答非所问,人家楼主问的是硒鼓计数清零,不是粉盒计数清零,  楼主的答案在  http://u.115.com/file/f7ebb3ad26#
DCP7030-7040-MFC7340-7450-7840N维修手册.pdf   第5-31页,自己去找吧,拒绝饭来张口的伸手党,另外送你一本简体中文维修手册      2楼的答案最后有点问题,不是按选项键